[总线技术] 发布:我酝酿和精心打造了6年的 CAN 总线分析工具

楼主(2018-07-12):
早在十年前就开始研究高压异步电机的控制,后转入新能源汽车领域,2011年开始设计电机的驱动系统。为了CAN调试,搭过开发板,用过触摸液晶屏做控制。在一年多的CAN调试和酝酿后,2013年过年后是个比较空的时间段,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设计了 Windows 的第一版。之后便不断改进升级
考虑CAN协议适应性,根据协议的树形特征,采用了xml做协议文件。经过反复调整,确定了最终的一个节点对应一个字段的模式构建xml文件,设计编辑器也费了好大的心思,沿用至今倒是改动并不大。后又支持了DBC 文件的导入功能
由于报文是整数,实际数据却往往是浮点数,参考J1939,经过比例转换后浮点数舍入误差也成了个麻烦,这里做了一下修改,只使用了一个简易的解决办法。
虚拟listview控件解决了大量数据导致反应迟钝的问题,不过发现每次更新要来回几次无效的数据过程,可能是控件的问题,还是不尽如人意。
绘图可算是最令我得意的功能,从软件第一版就有了,为了实用和高效,发展至今做了大量的修改和优化,希望您也能够喜欢。

网友A:
版主好样的,有时间试用一下。

网友B:
没有附件给我试用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附件给我试用一下嘛

留下你的邮箱吧, 最近朋友们给了我好多建议,正在修改中

网友C:
楼主能给我试用一下吗?邮件地址dsp-hu@163.com,谢谢!
另外,请教个问题,新能源车的OBD接口能读取到BMS相关的数据吗?
我买了一个CAN数据采集器,在电动汽车的OBD接口上读取不到任何扩展帧数据,只有标准帧数据,难道新能源汽车的扩展帧数据不能从OBD接口获取到吗?或者他们内部有网关?
请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D(2019-01-14):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给我试用一下吗?邮件地址,谢谢!
另外,请教个问题,新能源车的OBD接口能读取到BMS相关的数据吗?
...

您好,您的疑问找到答案了吗?我也想了解这个问题,请指教。

网友D:
楼主方便的话,可分享一下吗?邮件:1058578685@qq.com,谢谢

网友E:
学习一下 1499761649@qq.com   谢谢:)

网友F:
楼主方便的话,可分享一下吗?邮件:libinhithd@163.com,向楼主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G(2019-02-1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吗?mahuanbit@163.com,谢谢

网友H:
谢谢楼主了
1085075408@qq.com

楼主(2019-04-10):
修改了一些BUG, 并增加了一些功能,重新亮相。

@953089845  @huzhihua   @dongzheng521   @千岁寒   @libinhithd    @cjisnijdavjn   @炎之十月   @xiaoxiaof
难免有错误之处,多多包涵!
请多支持和给予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I:
支持,希望加入电动车的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希望加入电动车的协议。

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电动车协议, 当然如果你的协议能够共享,我也可以加入进去,在以后的软件更新中发布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修改了一些BUG, 并增加了一些功能,重新亮相。

谢谢  求进步了

网友J(2019-12-01):
徐工,厉害,比市面那些CAN分析软件实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徐工,厉害,比市面那些CAN分析软件实用

可以开发开发CAN转USB工具,替代周立功等

网友K:
这是标准协议读的吗?大部分厂家的都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