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单片机怎么用定时器生成可调占空比的38KH红外载波?

楼主(2018-07-12):
硬件PWM被占用了,因为每路都是一个PWM时钟,所以频率都一样了,而1/2的占空比太耗电了,如何用定时器+gpio产生一个10%-20%的占空比的38khz载波?

网友A:
如果pwm都使用了,且不是要一直输出pwm.
以红外发射应用而且,能用gpio+timer造38khz的脉波,短时间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wm都使用了,且不是要一直输出pwm.
以红外发射应用而且,能用gpio+timer造38khz的脉波,短时间的输出 ...

可调占空比或者低占空比的怎么通过GPIO+timer实现,我现在只是定时13us,取反IR发射GPIO产生1/2的占空比。

网友B:
如果不会弄,可以IO+定时器模拟一个。

网友B:
如果频率设置为100Hz,那么每个周期就是10ms=10 000us
你可以设置100us一个中断,进行计数,就可以做个0到100%的占空比的,频率100Hz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频率设置为100Hz,那么每个周期就是10ms=10 000us
你可以设置100us一个中断,进行计数,就可以做个0到10 ...

如果按照你说的这样就要1us终端一次,然后26us一个周期,但是中断太频繁会影响其他功能的工作。

网友C:
貌似无解啊。

网友D:
一个26us的定时器,每次进定时器,如果需要输出IR,则输出几微秒的脉冲,这个很好处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