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断开问题

楼主(2018-07-13):
公司的一个家用产品 负载等效于多个电容充电  在上电中 漏电保护器都会断电  原因是接地线在上电瞬间有一个超过10mA的感应电流 请问大神 在不修改电容的情况下 如何消除这个感应电流 使漏电保护器在上电过程中不跳闸断电呢?ps  断开接地线不会上电跳闸 地线是连接到电容的负极性的

楼主:
@tyw@tyw  t叔有空方便看看嘛?

网友A:
抢给板凳!

楼主(点评):
...。无实质性内容

网友B:
加电感,缓冲一下电流

楼主(点评):
是的 这个电感多大呢 我试了几个100mH的作用不大

网友B:
上电过程中充电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过程中充电电流多大?

实测地线电流12mA  电容180nF 有计算公式吗?谢谢

网友C:
火线/零线与地线间并的有电容的话,必须严格控制容量,否则漏电保护就会动作。在电容回路里串电阻当然可以降低电流,但这么做可能会对加电容的作用有影响。所以,楼主还是先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干。

网友D:
高次谐波引起的电流可能超过了3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