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ISO102与OPA27构成的测量500VDV直流电机电流的电路图

楼主(2018-07-13):
ISO102与OPA27构成的测量500VDV直流电机电流的电路图

如图所示为由ISO102与OPA27构成的测量500VDV直流电机电流电路。电路在+500V直流电压源与直流电机之间串联一个取样电阻,检测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降以检测电机电流变化,这个取样电压输入到运放OPA27放大,再由IS0102隔离放大后输出。该电路的特点是采用了隔离放大器,使噪声大的电机电路与低电压电路隔离,避免了大噪声强电电路对弱电电路干扰。失调电压调节、增益调节见图中电位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性能应该非常好.
只是成本比较高

500V 的直流电机, 这样的应用不是很多, 这个级别大都使用交流了电机.

网友B:
电路在+500V直流电压源与直流电机之间串联一个取样电阻,检测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降以检测电机电流变化,这个取样电压输入到运放OPA27放大,再由IS0102隔离放大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