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具有电击除颤器保护和校准器的右腿驱动EGC放大电路图(ISO1...

楼主(2018-07-13):
具有电击除颤器保护和校准器的右腿驱动EGC放大电路图(ISO106、INA102)

如图所示为由ISO106与INA102构成的具有电击除颤器保护和校准器的右腿驱动EGC放大电路。电路中有3个联动的单刀双掷开关,开关接到“校准”为电路校准状态,接到“on”为电路处于测量状态。电路在测量状态时,左、右臂输出的信号经过INA102放大,再送到ISO106隔离放大后输出,运放OPA121输出信号作为右腿驱动信号。电路在校准状态时,5V基准电压经过5MΩ电阻与1kΩ分压,衰减5000倍,产生1mV作为校准电压由开关输入INA102,另一个开关接地,构成对后面各级电路进行校准的标准信号。电击除颤器保护主要由INA102输入端的300kΩ、50kΩ、200pF、500pF电阻电容网络组成,可抑制电击除颤器产生的高压脉冲;同时,由NE2H构成高压放电间隙,在高压脉冲来到时产生间隙放电,消耗部分高压能量,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A:
电路在校准状态时,5V基准电压经过5MΩ电阻与1kΩ分压,衰减5000倍,产生1mV作为校准电压由开关输入INA102,另一个开关接地,构成对后面各级电路进行校准的标准信号。

网友B:
电路在测量状态时,左、右臂输出的信号经过INA102放大,再送到ISO106隔离放大后输出,运放OPA121输出信号作为右腿驱动信号。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复杂信号的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