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噪声能搞到10mv以下吗

楼主(2018-07-13):
比如12V3A输出,这个级别的
最近在搞dcdc,请教下,DCDC噪声能搞到什么程度,可以加LDO。
附件传2篇**吧,也许对大家有用

xch
cuk dc/dc 理论上可以做到0V

网友A:
凌特的DC-DC,是可以做到的,朋友正在用的一颗,测量的输出波形堪称完美,就是价格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凌特的DC-DC,是可以做到的,朋友正在用的一颗,测量的输出波形堪称完美,就是价格奇贵。
...

谢谢回复,哪一款哪,我也看看

网友B:
舍得下本钱,用LC滤波就能很容易降低纹波。毛刺就不一定,也许需要改板。
  你现在的纹波是多大?频率是多少?@电流3安?

网友C:
LT1963A 搞定

http://www.21ic.com/adi/Technica ... /201402/205909.html

LT®1963A 系列是低压差稳压器,专为实现快速瞬态响应而优化。这些器件可提供 1.5A 的输出电流和一个 340mV 的压差电压。工作静态电流为 1mA,并在停机模式中降至 1μA 以下。静态电流处于良好受控状态,与采用其他许多稳压器不同,它在压降条件下并不上升。除了快速瞬态响应之外,LT1963A 稳压器还具有非常低的输出噪声,因而使其非常适合于敏感的 RF 电源应用。

https://bbs.21ic.com/icview-1864710-1-1.html

还是这些超低纹波的IC厉害

nV 级的

LT1963A.pdf   40μVRMS

LT1963A - 1.5A、低噪声、快速瞬态响应 LDO 稳压器特点
为实现快速瞬态响应而优化
输出电流:1.5A
压差电压:340mV
低噪声:40μVRMS (10Hz 至 100kHz)
1mA 静态电流
无需保护二极管
压降条件下的受控静态电流
固定输出电压:1.5V、1.8V、2.5V、3.3V
可调输出范围:1.21V 至 20V
停机模式中的静态电流 <1μA
采用 10μF 输出电容器时可稳定
采用陶瓷电容器时可稳定
反向电池保护
无反向电流
热限制功能
5 引线 TO-220、DD、3 引线 SOT-223 和 8 引线 SO 封装

还有这个 LT1803

Slew Rate: 100V/µs sGain Bandwidth Product: 85MHz sInput Common Mode Range Includes Both RailssOutput Swings Rail-to-Rail sLow Quiescent Current: 3mA Max per AmplifiersLarge Output Current: 42mAsVoltage Noise: 21nV/√Hz sPower Supply Rejection: 90dBsOpen-Loop Gain: 60V/mV s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40°C to 85°C s Single Available in the 8-Pin SO and 5-Pin Low Profile(1mm) SOT-23 (ThinSOTTM) Package sDual Available in 8-Lead DFN and SO Packagess Quad Available in the 14-Pin Narrow SO Package

浏览此产品的人也参考

LT3080 - 可调 1.1A、单电阻、低压差稳压器
LT1763 - 500mA、低噪声、LDO 微功率稳压器
LT3015 系列 - 具精准电流限值的 1.5A、低噪声、负线性稳压器
LT1965 - 1.1A、低噪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LT1086 - 1.5A、可调及固定 2.85V、3.3V、3.6V、5V、12V 低压差正稳压器
LT3083 - 可调 3A 单电阻器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LT1963 - 1.5A、低噪声 、快速瞬态响应 LDO 稳压器
LT1764A - 3A、快速瞬态响应、低噪声 、LDO 稳压器
LT3081 - 具监视器的 1.5A 单电阻器坚固型线性稳压器
LT1761 - 采用 SOT-23 封装的 100mA、低噪声、LDO 微功率稳压器

钱  钱  钱  钱  钱

网友D:
当然可以做到,只是成本比较高,对设计的要求亦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舍得下本钱,用LC滤波就能很容易降低纹波。毛刺就不一定,也许需要改板。
  你现在的纹波是多大?频率是多 ...

现在用金升阳模块,100mv左右,嫌他体积大,发热,噪声还比较大,希望越小越好,实际使用1A多一点,最高峰2A多

网友B:
LC降低纹波需要知道纹波频率,LZ要测量一下这个。
体积限制、发热什么的,就需要知道输入电压范围(极限情况下的最大、最小输入电压)才有可能给出参考。

网友:
我最近做了一块可以到10mV级别,再小没法测,示波器噪声大了

网友E:
300KHZ以上的开关型DC-DC输出加LC滤波,注意用低ESR值的C,比如陶瓷电容。

网友F:
我以前用 MC34063 也做到过 10mV 纹波:输出级我用了两级 LC 滤波和大旁路电容。

网友G:
最近做了一个车载产品  文波在8mV

网友H:
你们用什么示波器测量的 一般示波只有8位分辨率   这10mv  能测量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用什么示波器测量的 一般示波只有8位分辨率   这10mv  能测量准吗?

泰克的,最小分辨率10mv

网友I:
DC -DC 后接性能高的LDO,纹波可以控制在10mV 以下,注意DC-DC开关频率和LDO的纹波抑制范围,还有LC滤波,低ESR的固态电容等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I:
DC -DC 后接性能高的LDO,纹波可以控制在10mV 以下,注意DC-DC开关频率和LDO的纹波抑制范围,还有LC滤波, ...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