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新唐单片机烧录疑问

楼主(2018-07-13):
各位咨询下,我是刚用新唐单片机进行做实验的,我的编程项目很少,对于新唐的烧录不是很了解。

我的新唐单片机板上有两个座子,一个是用来给新唐单片机烧录的,另一个是用来和另一块板上的单片机通讯和供电。

通讯的接口是VCC5V、I2C的两个接口、GND;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接口,连接到板上不被单片机控制的其他物料,共用部分只有GND,其他不共用。
烧录的是GND、DTA、VCC、CLK、RST;
其中DTA和CLK同时也当普通IO口使用;VCC通过一个4148连接到VCC5V,RST和单片机的RST脚连接,

现在出现,在供电断电(拔掉电源适配器电源)的情况下,新唐单片机板不能烧录,必须把通讯的FPC排线拔掉才能烧录,

在实际中,已经装配好后再拆下这条通讯的FPC排线很麻烦,问下各位,还需要加入什么物料才能直接烧录,谢谢。

我的烧录器是Nuvoton 8051 ISP Programmer,单片机型号是N79E815AT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