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上电复位时间

楼主(2018-07-13):
N76E003 没有采用外部复位,P04 P05 PWM输出端口。
选择发现上电后,P04 P05高电平到PWM正常输出,这个时间居然达到1s多。
这个N76E003 自身的复位时间是多少的?
搞不懂问题出在哪里? 请指教

开始运行的程序,很简单,如下:
void main()
{
        uchar state_key = 0;
        uchar cct_to_set;
        uchar bright_to_set;

        uchar w_duty,c_duty;
        uchar w_duty_to_set,c_duty_to_set;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P04_PushPull_Mode;
        P05_PushPull_Mode;
        P04 = 0;        // 这里已经拉低了,为什么P04 P05还输出高电平?
        P05 = 0;
        lcd_init();
        pwm_init();

        Timer1_Delay10ms(100);
        ReadDataFlash (0x3800,&cct,1);  //read cct and bright value in EEPROM(flash)
        ReadDataFlash (0x3801,&bright,1);

        cct_to_set = cct;
        bright_to_set = bright;

        c_duty = ((unsigned int)((cct - MIN_CCT)*bright))/(MAX_CCT-MIN_CCT);
        w_duty = bright - c_duty;

        w_duty_to_set = w_duty;
        c_duty_to_set = c_duty;

        show_cct(cct);
        show_bright(bright);

        pwm_set(c_duty,c_led_channel);
        pwm_set(w_duty,w_led_channel);

网友A:
好多系统运行并不是看复位时间的吧。我用了一个AVR单片机也是开机启动慢1秒。

网友A:
不过不影响我使用,我是需要工作中稳定的。掉电发现也是1秒左右彻底掉,应该是我电路的电容

网友B:
从上电到运行,要经过很多函数的,你设置的函数,系统的启动代码,等都需要时间。

网友C:
缺省状态,不管复位时间多少,机器进入应该是标准准双向模式,如果你对复位包括以前的端口电平非常敏感的,建议该端口对地或者对VCC加拉电阻,这样可以确保你在复位期间端口的输出电平。

网友D:
       P04 = 0;        // 这里已经拉低了,为什么P04 P05还输出高电平?
        P05 = 0;
        lcd_init();
        pwm_init();//但是这里改成了PWM模式,前面的置低就无效了,估计没有设置pwm的寄存器,pwm一直输出高

        Timer1_Delay10ms(100);//如果没写错在这里等了1秒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P04 = 0;        // 这里已经拉低了,为什么P04 P05还输出高电平?
        P05 = 0;
        lcd_i ...

你说的完全是对的。已验证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过不影响我使用,我是需要工作中稳定的。掉电发现也是1秒左右彻底掉,应该是我电路的电容 ...

你电容是多少,电路呢??我在做一个掉电还需要工作1秒左右的程序

网友F:
去新唐找找,他们提供的有个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