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单片机利用NRF24L01通信问题

楼主(2018-07-13):
我用两块Mega16单片机与两个NRF24L01相连接,单片机5v供电 模块3.3v供电,PB0接CE PB1接IRQ PB4接CSN PB5接MOSI PB6接MISO PB7接SCK。硬件连接应该问题不大,程序我大都是从网上移植过来的 ,实验效果就是想让接收端只要接收到数据,小灯就闪起来。求大神指点程序方面哪里有错误!程序如下:

楼主:
  1. 123456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感激不尽

网友A:
   请问发射和接收正常么? 你没把问题说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 感激不尽

功能能实现不

楼主:
不能实现 我后来用串口测试 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实现 我后来用串口测试 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

首先要确定硬件没问题,再查程序,否则都是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定硬件没问题,再查程序,否则都是徒劳

硬件连接还是比较简单的 应该是没问题 有一些读寄存器的操作也是可以读出来 但是就是最后发送接收数据怎么都不行 应该还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件连接还是比较简单的 应该是没问题 有一些读寄存器的操作也是可以读出来 但是就是最后发送接收数据怎 ...

要确定模块是正常的,读取状态寄存器,看看有无中断发生

网友C:
首先确保你的硬件电路没有问题,这个模块是3.3V供电确保3.3.V稳压正常。

网友C:
你的代码是参考哪里的,我有调试通的51单片机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D:
ATMEGA又有人用了?10年的时候可是伤了好多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发射和接收正常么? 你没把问题说清楚啊~

发送接收都实现不了 但是单片机能够与NRF进行通信 包括寄存器的读写都没问题 但是发射跟接收两端无法通信 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确保你的硬件电路没有问题,这个模块是3.3V供电确保3.3.V稳压正常。

嗯 我是用5v转3.3v模块转的电压 硬件连接没问题 因为我已经可以实现对2401模块进行寄存器的读写 但是两块2401模块是无法通信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MEGA又有人用了?10年的时候可是伤了好多人啊

怎么伤了呢? 接触一年多了 能具体说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是参考哪里的,我有调试通的51单片机代码,你可以参考下。

我代码参考了51的、资料里边的、甚至是STM32的我都参考过,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费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伤了呢? 接触一年多了 能具体说说么?

06 07 08年的时候 这个单片机因为比AT89C51 AT89S51 还有STC51单片机强大、稳定,所以当时很多学51单片机的都转向这个系列单片机了,包括一些中小型工厂,也换成这个系列的单片机。但是08年金融危机,以及艾特梅尔糟糕的市场管理,导致有不少人囤货这个系列单片机,然后各型号芯片一路涨价,甚至翻倍、三倍价格才能拿到零星的货,很多工厂都吃了大亏(停产、成本陡增)!学生更是买不起。。。。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单片机,然后在10年毕业之前,放弃了AVR,转而学习并使用STM8S,然后稳定至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 我是用5v转3.3v模块转的电压 硬件连接没问题 因为我已经可以实现对2401模块进行寄存器的读写 但是两块 ...

我有51的代码

楼主:
谢谢 已经解决了 是我引脚接错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 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于马虎将SCK误接在了RESET上。。。导致发射端无法正茬发送数据,我说的可以读写寄存器都是读写的接收端寄存器,接收端是一直没问题的。。。太马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