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_start()这个函数跑哪里去了

楼主(2018-07-13):
ti官网上下载的zigbee协议栈 ,安装之后用iar7.4打开工程,下载之后运行到BIOS_start(),这个函数中,然后程序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请教高手!附代码:
Void main()
{
    Task_Params taskParams;

    // set RFC mode to support IEEE802.15.4
    // Note: This must be done before the RF Core is released from reset!
    SET_RFC_MODE(RFC_MODE_IEEE);

    // enable iCache prefetching
    VIMSConfigure(VIMS_BASE, TRUE, TRUE);

    // Enable cache
    VIMSModeSet(VIMS_BASE, VIMS_MODE_ENABLED);

    /* Initialization for board related stuff such as LEDs
     * following TI-RTOS convention */
    PIN_init(BoardGpioInitTable);

    // Configure task.
    Task_Params_init(&taskParams);
    taskParams.stack = myTaskStack;
    taskParams.stackSize = MY_TASK_STACK_SIZE;
    taskParams.priority = 1;
    Task_construct(&myTask, taskFxn, &taskParams, NULL);

    BIOS_start(); /* enable interrupts and start SYS/BIOS */
}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下 我不想跑ti-rtos系统,怎么修改呢

楼主:
Ti的技术支持你们在哪里?我热烈的互换你们!

网友A:
你用的哪个mcu?
运行的哪个例程?
zigbee在cc2530等上面用的OSAL,没用ti-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mcu?
运行的哪个例程?
zigbee在cc2530等上面用的OSAL,没用ti-rtos

用的cc2630  运行的是sampleswitch例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cc2630  运行的是sampleswitch例程

cc2630官网提供的例程好像都是基于TI-RTOS的,没看不用TI-RTOS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630官网提供的例程好像都是基于TI-RTOS的,没看不用TI-RTOS的例程

是的是的 但是我看不懂啊看不懂 想添加代码都不知道往哪里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但是我看不懂啊看不懂 想添加代码都不知道往哪里写

你可以先了解下TI-RTOS,想添加什么功能其实就是添加任务。
你看看例程里添加任务那部分代码

楼主:
   // Configure task.
    Task_Params_init(&taskParams);
    taskParams.stack = myTaskStack;
    taskParams.stackSize = MY_TASK_STACK_SIZE;
    taskParams.priority = 1;
    Task_construct(&myTask, taskFxn, &taskParams, NULL);
这个代码不就是添加任务的吗

网友B:
这就是所谓的程序的跑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