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串口通信

楼主(2018-07-13):
大家好,我单片机用的是stm32f40。USART通信遇到了问题,请大家帮忙指教!

不胜感激!

上位机通过USART 3向下位机发送一串十六进制数 如 AA 78 01 06 55,
其中0xAA 0x78为一帧数据的开始,55 为一帧数据的结束,中间两个字节为要发送的数据,01 代表引脚LED\PF1、PF2、PF3);06代表 IO状态。

程序实现的功能:下位机收到后通过USART3 向上位机返回收到的数。

网友A:
可是你需要问什么问题呢

我刚接触不知道这是啥意思,用C语言写 设定一个帧头帧尾,数据01表示接口LED灯,02表示STM32F407IZ的引脚PF1, 03表示PF2 ,04表示PF3, 还有一个数据字节表示IO的状态是否良好, 我向上位机发送数据01的时候查看LED灯的状态,02的时候观察PF1的IO口状态。

网友B:
貌似没有stm32f40的片子呀!

网友C:
这个协议有点问题
如果上位机发数据AA 78 01 55 55
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stm32f40的片子呀!

STM32F407IZ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协议有点问题
如果上位机发数据AA 78 01 55 55
怎么解释

我可能说的不太对,是这样的:我刚接触不知道这是啥意思,用C语言写   设定一个帧头帧尾,数据01表示接口LED灯,02表示STM32F407IZ的引脚PF1, 03表示PF2 ,04表示PF3,   还有一个数据字节表示IO的状态是否良好, 我向上位机发送数据01的时候查看LED灯的状态,02的时候观察PF1的IO口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能说的不太对,是这样的:我刚接触不知道这是啥意思,用C语言写   设定一个帧头帧尾,数据01表示接口 ...

通过一个状态机来接收,很简单的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E:
通信协议定好了就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可能说的不太对,是这样的:我刚接触不知道这是啥意思,用C语言写   设定一个帧头帧尾,数据01表示接口 ...

AA 78 01 06 55直接修改01和06就行吧。

网友G:
你的意思是解码不了这个数据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一个状态机来接收,很简单的

请指教,我不太明白,

网友: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H:
是功能实现不来吗

网友I:
上位机解码会不会呢

网友J:
这个是啥问题

网友K:
串口的代码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描述:
设定一个帧头、数据IO口标志、IO状态标志、帧尾,
数据帧结构:0XAA  0X00(第一个)  0X00(第二个)  0X55
数据IO口标志(第一个):
00表示接口LED灯,
01表示STM32F407IZ的引脚PF1,
02表示PF2,
03表示PF3,
IO状态标志(第二个):一个数据字节表示IO的状态是否良好。
我向上位机发送数据01的时候查看LED灯的状态。02的时候观察PF1的IO口状态。03的时候观察PF2的IO口状态。04的时候观察PF3的IO口状态。

网友K:
十六进制数通信定义好,安装顺序读取,然后判断。

?

网友L:
你接收到01 06,返回数据就行了。

是我没明白,该如何下手?

网友J:
没有看懂,楼主的程序实现的功能有问题吗?

网友D:
是接受不到数据吗?

网友I:
stm32接收和PC处理是一个流程的。

网友E:
这个不是开头和结尾都定义了吗

网友H:
串口的接受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可能说的不太对,是这样的:我刚接触不知道这是啥意思,用C语言写   设定一个帧头帧尾,数据01表示接口 ...

是你定义的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M:
是通信协议有问题呢还是串口有问题呢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使用数组移位解决。

望指教!是我不明白该如何下手!

网友L:
是还要返回AA 78 01 06 55吗?

网友K:
把数据保存到数组,然后对应判断。

可以再说的细点吗? 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看懂,楼主的程序实现的功能有问题吗?

是,我用C语言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接受不到数据吗?

我程序实现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m32接收和PC处理是一个流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开头和结尾都定义了吗

嗯嗯,问题描述:
设定一个帧头、数据IO口标志、IO状态标志、帧尾,
数据帧结构:0XAA  0X00(第一个)  0X00(第二个)  0X55
数据IO口标志(第一个):
00表示接口LED灯,
01表示STM32F407IZ的引脚PF1,
02表示PF2,
03表示PF3,
IO状态标志(第二个):一个数据字节表示IO的状态是否良好。
我向上位机发送数据01的时候查看LED灯的状态。02的时候观察PF1的IO口状态。03的时候观察PF2的IO口状态。04的时候观察PF3的IO口状态。

是我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你定义的数据有问题吗

是我不会用C语言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通信协议有问题呢还是串口有问题呢

都没问题,是我解决不了,刚接触望给点建议!

网友N:
引用 楼主:
都没问题,是我解决不了,刚接触望给点建议!

假如要获取PF1管脚的状态,可以读取寄存器的值,然后赋值给一个变量

再把这个变量的值返回到上位机即可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我不会用C语言解决

C语言会不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stm32f40的片子呀!

有,比如STM32F407

网友O:
很简单的一个通信协议,楼上有说2个55怎么办,这个很好规避,可以用字节数(数组长度)来实现,判断收到的数据是不是5个就行了;实现整个功能,需要用单片机的UART接收中断功能,在中断处理函数里面先对收到的数据校验,是不是起始为0xAA,结束为0x55,是的话就执行你想要的动作。

网友:
上位机是STM32还是下位机是STM32?还是两个STM32互相通信?

网友B:
407不等于47也

网友P:
问题是什么,大端小端?

网友Q:
没看懂你的问题

网友:
我看明白了,楼主是想找人帮他写完成这个功能的程序。

网友R:
引用 网友B:
貌似没有stm32f40的片子呀!

怎么可能没有呢

网友R:
参考原子和火哥的,移植下就可以了

网友S:
我技术太差,竟然看不懂楼主问题

网友T:
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O:
很简单的一个通信协议,楼上有说2个55怎么办,这个很好规避,可以用字节数(数组长度)来实现,判断收到的 ...

嗯嗯!我试试,蟹蟹

网友N:
没事,不要紧

网友U:
http://open.21ic.com/open/lesson/258
没有什么是一个视频解决不了的....

网友V:
这个通信协议定好了就行了。

网友W:
你是要固定的输出吗

网友X:
约定好了握手信号就行。

网友Y:
固定的输出数据行了。

网友Z:
这个不就是检测到开头就行了吗?

网友AA:
楼主是串口没有调试好吗?

网友AB:
USART通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C:
收到的数据保存到数值就行了。

网友AD:
对应好了通信书,对应输出控制引脚。

网友AE:
最简单的就是两个字节的通信,简单可靠。

网友AF:
自己做通讯协议 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