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ano103时钟重置

楼主(2018-07-13):
nano103rtc时钟掉电模式跟拔电源后时间重置,已经在Vbat脚外接纽扣电池(测量电压2.7v),及32.768Khz晶振。

网友A:
官方手册怎么介绍的,没用过这个系列。

网友B:
看图是没毛病啊

楼主:
对啊,所以搞不懂为什么时间会重置,请问rtc在什么情况下有可能重置呢?

楼主:
想问下为什么rtc会重置?在什么时候有可能重置?

网友C:
你的wdt flag是否没有清除flag,然後发出wdt reset,
或者可以印出rstsrc出来看,是什麽发生的reset.

楼主(点评):
wdt没有用到,wdt的初始化注释掉了还是不行。还有你说的打印怎么打印,不用串口的情况下怎么打印在IAR的terminal IO里?能把设置给发下吗

网友C:
直接串口打印rstrsc暂存器SYS->RSTS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