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光敏驱动LED电路求教

楼主(2018-07-13):
图片上的Rx是光敏电阻,应该有光照的时候三极管Q1导通,关闭36颗红外LED灯。无光照的时候驱动36颗LED灯。可是这原理图看不明白,请问Q2、Q3组成什么电路?R4 1M电阻这么大能驱动红外LED灯吗?这个灯板是用在室外监控摄像头上。J1是用来检测电压的,电路用12V供电。

楼主:
这是截图

楼主:
还有D6和D18为什么要接三极管的发射极想不明白

楼主:
额 没人回吗?Q2Q3组成恒流源我已经知道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还有D6和D18为什么要接三极管的发射极想不明白

J2处是正12V供电啊,这个应该稳得吧。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这样画下方四串6个串联的LED灯后方接R4 1M电阻这样能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D6和D18为什么要接三极管的发射极想不明白

我也没看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没人回吗?Q2Q3组成恒流源我已经知道了。

就算是恒流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J2处是正12V供电啊,这个应该稳得吧。其实我主要是想知道这样画下方四串6个串联的LED灯后方接R4 1M电阻这 ...

不行!电路或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电路或有误。

我也是知道有错误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改,估计1M电阻那边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