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线有功智能电表应该怎么检查?

楼主(2018-07-13):
测量线电压
用万用表测电能表各电压端钮间的线电压:正常时Uab=Ubc=Uca=100V(一般实际一次电压高于额定电压,二次电压也略高于100V)如果测出的结果是Uab=0,Ubc=Uca=100V,则说明A相电压断开。 Uab=Ubc=50V,Uca=100V,则说明B相电压断开,Uab=Uca=100V,Ubc=0,则说明C相电压断开。
确定B相电压
用电压表测电能表各电压端钮对地电压,若为100/1.732 V,则为A或C相电压端钮,是0V的为B相电压端钮。
Ua、Uc对调法
如果Ua、Uc对调后,电能表仍能转动说明接线肯定是错误的,反之不成立。
断开B相电压法
当负载稳定接线正确时,将电能表的B相电压断开,此时电能表电压线圈承受的电压为额定电压的一半,所以电能表仍正转且转速减慢一半,如果断开B相电压后,电能表不是减慢一半,说明接线肯定错误,反之不成立。
改正接线
查清错误接线后应该把接线改成正相序的正常接线,即B相电压改接在电能表中间电压端钮,A相元件加线电压Uab和电流Ia,C相元件加线电压Ucb与电流Ic.
电能表误差检测
误差检测基本上与三相四线电能表相同,在近似法中,如果直接串入二次回路,则Ki取1计算:如果电流、电压按配电屏显示的一次电流、电压,则需将其折算到二次的电流、电压计算。用校验法校电能表时,如果有电流试验端子最好用校验仪电流回路直接串入二次电流回路比较准确,如用钳形电流互感器误差会稍大些,校验误差后还可以利用向量图来检查接线。
——本篇**属于原创,**内容源自社为电子科技官网:www.sheweikeji.com

网友A:
线电压只有10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