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有杂波

楼主(2018-07-13):
一个220转5v的开关电源模块,输出到单片机。串口数据是乱的。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把示波器的地接到设备的地上,串口收发就正常了。

这个是什么问题?
这种情况如何使用示波器查看各个点的信号?

网友A:
太便宜了可能。。。

网友B:
没有共零,220进去的插座零线跟示波器要一样,2.滤波没做好。

网友C:
示波器表笔里有电容,起到了滤波作用,估计是你滤波没做好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