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N、SCLK、SDI波形表达的信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7-13):
t1是数据与指令/地址的最小间距时间,用来划分内容。注意,SPI并不要求一定是定周期时钟,关键在于沿和沿之前的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A:
虚线和双斜线是一中省略画法,代表多个同样的内容,因地方有限或没有必要,就不详细画了。

网友A:
交叉的波形是指任意电平,这是为了避免误会。如果都画成1或者0或其它固定逻辑,容易令读者误以为必须那样。

网友A:
建议楼主去找找SPI接口的标准文档仔细阅读,比器件手册要详细多了。

网友B:
1 t1表示数据字节之间的时间
2 3  斜线表示省略
4 交叉的波形表示,由于数据不同高低电平未知

网友:
哈哈,楼上说的特别好。交叉的电平表示高低电平呗,代表数据而已
虚线和斜线就是省略不写

网友:
楼上说的都是对的,最主要是要楼主自己理解,建议找到相关资料详细的看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去找找SPI接口的标准文档仔细阅读,比器件手册要详细多了。

有推荐没

网友:
网上找一下,大把的!

网友C:
帮你搜了 http://www.ti.com/lit/ug/sprugp2a/sprugp2a.pdf

网友A:
不是已经都说了么?SPI接口标准文档,在网上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