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解释这个nmos的用法

楼主(2018-07-13):
如图,这个nmos会不会因为mos本体的二极管导致不应该导通的时候也有输出电压?是反着用的
我测试用了sir422和sis436,12VDC供电,都在shutdown引脚接地的时候,输出有11.7V左右,在shutdown引脚给一个12V的时候,输出11.97V左右
这个mos是我用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是一种“理想二极管”电路,其SHDN应该是用来使LTC4359进入到低功耗的“待机关闭”状态。

网友B:
它是“理想二极管”,会阻断反向电流,不会阻断正向电流。关闭状态还可以扮演普通二极管。

网友C:
规格书给你的参照是没有体二极管的,你在选择的时候,采用了具备体二极管的MOS,那就要反接了,不然没法体现理想二极管控制器的能力了

网友D:
汽车电子的防反接电路,目的是反接时不导通,正接时导通,不仅是寄生二极管导通,还得MOS导通。
你这个电路,是NMOS吗?
普通电路,接正电源的是PMOS,接GND端的是NMOS,这样电路简单。
你这个带芯片的就不知道了,普通就PMOS+电阻+稳压二极管。

网友E:
用过一个TI的,GATE脚是通过内部升压的额,就类似于射级输出器一样,图中你的ds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种“理想二极管”电路,其SHDN应该是用来使LTC4359进入到低功耗的“待机关闭”状态。
...

是的。上图是LTC4359的典型应用电路。我理解的mos应该是都会有寄生二极管吧,所以我一直怀疑这里用法。包括图中给出的这个英飞凌的nmos,一样有寄生二极管,总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给你的参照是没有体二极管的,你在选择的时候,采用了具备体二极管的MOS,那就要反接了,不然没法体 ...

上图是LTC4359的典型应用电路。我理解的mos应该是都会有寄生二极管吧,所以我一直怀疑这里用法。包括图中给出的这个英飞凌的nmos,一样有寄生二极管,总感觉不对这个是bsc028那个nmos的手册中的截图

都有寄生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一个TI的,GATE脚是通过内部升压的额,就类似于射级输出器一样,图中你的ds接反了 ...

上图是LTC4359的典型应用电路。正常的话nmos应该接地的,要不然会有比较大的压降。我也说不出来,总觉得寄生二极管这个问题才是主要问题

网友F:
你这里确实用错了,这里得用P-MOSFet。
S极接高电压,MOSFET不会导通,本体二极管正好导通。本体二极管未画出。

网友G:
提醒一下,测量时,还得看输出电流。

经常看到有人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大功率MOSFET关断时,依旧有电压,比如输出依旧有4V,但是万用表内阻是10M欧,则输出4V电流是0.4uA,对于大功率MOSFET有一点漏电流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