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状态机,下面两种写法哪种正确?

楼主(2018-07-13):
写法一:
void StateProcess()
{
    if(State==C_OFF_STATE)
    {
        f_heat=0;//只要在关的状态,一直不加热
        if(KeyEvent==C_KEY_EVENT_ON)//状态转换条件
        {
            State=C_ON_STATE;//状态转换
        }
    }
    else if(State==C_ON_STATE)
    {
        f_heat=1;//只要在开的状态,一直加热
        if(KeyEvent==C_KEY_EVENT_OFF)//状态转换条件
        {
            State=C_OFF_STATE;//状态转换
        }
    }
    if(f_heat)
    GPIO_HEAT=1;
    else
    GPIO_HEAT=0;
}

写法二:
void StateProcess()
{
    if(State==C_OFF_STATE)
    {
        if(KeyEvent==C_KEY_EVENT_ON)//条件
        {
            State=C_ON_STATE;//状态转换
            f_heat=1;//动作
        }
    }
    else if(State==C_ON_STATE)
    {

        if(KeyEvent==C_KEY_EVENT_OFF)//条件
        {
            State=C_OFF_STATE;//状态转换
            f_heat=0;//动作
        }
    }
    if(f_heat)
    GPIO_HEAT=1;
    else
    GPIO_HEAT=0;
}

楼主:
再举一个单片机例子。写显示程序,有的人喜欢在每个循环先把显示缓冲区全部清0,然后把每个状态的该置为1的缓冲区的位置为1.但是后的人只有在状态变化的时刻才改变这个显示缓冲区。

楼主:
我在首帖的第一个例子的加热程序,每个循环都会f_heat=1;或f_heat=0;这样即使程序因某个原因导致f_heat异常也会很快恢复原值。但是有的人写的程序就是在状态变化的那个时刻才改变f_heat,如果这个值由于某个原因变了呢?

楼主:
单片机程序

网友A(2020-07-09):
引用 楼主:
再举一个单片机例子。写显示程序,有的人喜欢在每个循环先把显示缓冲区全部清0,然后把每个状态的该置为1的 ...

多次刷写可以容错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