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奇了怪了 AD18 pcb布线按*键不能放过孔???

楼主(2018-07-13):
奇了怪了 AD18 pcb布线按*键不能放过孔???而同样的电脑在protll99 pcb中按*键是可以放过孔的。
为啥子哦????

网友:
是不是快捷键变了?

网友A: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是导入低版本的文档会这样,如果你是新建一个PCB文档,就可以用*放过孔。

网友B(2022-11-24):
我用的AD19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是同时打开的另外一个工程里的PCB文件都可以按小键盘上的“+”放置过孔,但这个就不行。后来的解决方法是:在工程里新建一个空白PCB,然后将以前PCB里的所画的全部拷贝到新文件,移除掉旧的PCB,更新工程,现在新的PCB文件里就可以用加号放置过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