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1做从机,DMA_BufferSize ,最后一个字节数据错

楼主(2018-07-14):
测试出一现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我用SPI1做从机,DMA接收,由于我不确定会接收多少字节,就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096;
void SP1_DMA_INIT(void)
{
DMA_InitPara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_Enable(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 SPI_MASTER_Rx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0x400130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_ANDR_4KBUF_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09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2, &DMA_InitStructure);

         /* SPI_MASTER_Tx_DMA_Channel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0x4001300C;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_ANDR_4K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096;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TOM = DMA_MEMTOME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3, &DMA_InitStructure);

}
问题就出现了,spi主机发了一个256字节数据(0x00~0xff),我就发现,我spi从机发出的最后一个字节
竟然会是7f!! 如果我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56,那就正常,最后一个就是0xff,这个不解。
spi设置如下:
void Android_SPI1_Conf(void)
{
        SPI_InitPara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TransType = SPI_TRANSTYPE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SPI_InitStructure.SPI_FrameFormat = SPI_FRAMEFORMAT_8BIT;
        SPI_InitStructure.SPI_SCKPL = SPI_SCKP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SCKPH = SPI_SCKPH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SWNSSEN = SPI_SW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PSC = SPI_PSC_8;//9M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I2S_DMA_Enable(SPI1, SPI_I2S_DMA_TX|SPI_I2S_DMA_RX, ENABLE);
        SPI_Enable(SPI1, ENABLE);
        SP1_DMA_INIT();
        SPI_I2S_ClearBitState(SPI1,SPI_FLAG_RBNE|SPI_FLAG_TBE);

}

网友A:
接地良好吗

网友A:
或者不用这种方式 楼主自己定义一个通讯协议 这样可以接收完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