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流

楼主(2018-07-14):
用电池供电,大约为4.6v。

现用万用表电流档测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万用表红表笔接单片机Vcc,黑表笔接电池正极,电池负极接单片机Vss。

发现:接入万用表,单片机不工作(设定了单片机工作会点亮led灯),之后用另一个万用表测量此时的电压,显示只有0.5v左右。

求教这是什么情况?我接的不对,这不就是初中简单的电流表接法吗?

网友A:
“之后用另一个万用表测量此时的电压”    哪里的电压?

万用表测电流需先切换到电流档和表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后用另一个万用表测量此时的电压”    哪里的电压?

万用表测电流需先切换到电流档和表笔位置 ...

之后测得是单片机Vcc脚的电压,也就是经过电池串联电流档之后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后测得是单片机Vcc脚的电压,也就是经过电池串联电流档之后的电压

单片机电源要求多少伏? 5v单片机可以直接接电池4.6,如果3.3V的单片机需先降压到3.3V.

单片机是否已坏?

万用表是不是没用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电源要求多少伏? 5v单片机可以直接接电池4.6,如果3.3V的单片机需先降压到3.3V.

单片机是否已坏 ...

我这是高压的

表笔是在测电流的位置不?

网友B:
难道不是红色表笔接电池正极,黑色表笔接芯片VCC吗

网友C:
这叫测单片机的电流,不叫单片机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