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测电流?

楼主(2018-07-14):
用电池供电,大约为4.6v。

现用万用表电流档测单片机的工作电流,万用表黑表笔接单片机Vcc引脚,红表笔接电池正极,电池负极接单片机Vss脚。

发现:接入万用表,单片机不工作(设定了单片机工作会点亮led灯),之后用另一个万用表测量此时的电压,显示只有0.5v左右。

求教这是什么情况?我接的不对,这不就是初中简单的电流表接法吗?

网友A:
万用表测电流,内部也是串入电路采样电阻的方式,普通的万用表,精度不够,要测量小电流就需要串入较大的采样电阻,从而影响负载有较大变动范围的MCU正常启动。
可以改为在MCU供电脚串接个10欧电阻,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两端的压差,从而计算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电流,内部也是串入电路采样电阻的方式,普通的万用表,精度不够,要测量小电流就需要串入较大的采 ...

照你这种方式,测得1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有20mv左右,也就是电流有2MA,单片机休眠,不应该有这么大,而且我把所有引脚设置为输入,并内部上拉了,很奇怪

xch
你的 mcu电源电路是否使用了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如果有,测量电流应该上电过3天后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你这种方式,测得1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有20mv左右,也就是电流有2MA,单片机休眠,不应该有这么大, ...

这种测量方式没有毛病,只要你20mV测的准确就没问题。
2mA的耗电,很像是MCU正常工作的耗电,或者某些GPIO没有处理好的耗电,在检测下GPIO设置和外部的相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量方式没有毛病,只要你20mV测的准确就没问题。
2mA的耗电,很像是MCU正常工作的耗电,或者某些GPI ...

有15个引脚处于悬浮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