咪头差分输入电路

楼主(2018-07-14):
咪头的上下偏置电阻该如何取值?
取值跟咪头内阻一样吗?
这样刚好在中点电压

xch
这种差分电路毫无意义。你的mic本身结构并不是差分的,是单端设计。 差分设计适用于动圈mic,它根本不需要偏置。信号干净多了,EMC性能也非常好。 你要考虑的是PCB LAYOUT走线杂音,和bias 电源的杂音。。

网友A:
一般就取2K~2.2K,也就是与内阻大致相当的阻值

网友B:
VpVh=±3Ⅴ,R1=R2=2k,可以。
咪头内阻是什么值?
“中点”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取2K~2.2K,也就是与内阻大致相当的阻值

取值跟咪头内阻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C:
是的,一般取值和驻极体咪头内阻相当(驻极体咪头内阻大致2k)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取值跟咪头内阻一样的原因是什么?

信号太靠近电源两端容易引入较大的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取2K~2.2K,也就是与内阻大致相当的阻值

能否等效于下面电路?

Rz是咪头内阻,咪头内阻要与上下偏置电阻相等,
等效于OP的中点电压。咪头内部的OP是单电源供电。
这样咪头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就更大了,不会削波失真。

vi 是咪头出来的交变信号。

@Lgz2006

网友B:
上下对称,中点虚拟存在。
咪头内接场管D极,(交流)阻抗偏高一些。
R1R2主要依直流工况匹配,大致压降2~4Ⅴ。

网友D:
如果要阻抗匹配的话,上面几位都说错了。
不是R1=R2=咪头内阻,应该是R1+R2=咪头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阻抗匹配的话,上面几位都说错了。
不是R1=R2=咪头内阻,应该是R1+R2=咪头内阻 ...

为什么是r1+r2=咪头内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r1+r2=咪头内阻?

下图Z0=ZL时叫阻抗匹配,大家都知道。

下图Z0+Z1=ZL时才叫阻抗匹配。Z0=Z1=ZL不是阻抗匹配。

楼主:
到底哪位大神说的是对的?
@OTB

@may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