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C5617与LM258组合电路输出

楼主(2018-07-14):
请教一下:
      1.DAC TLV5617的Pin4 OutA最低能输出2.0V,2.0V以上能正常输出,
         一旦把电阻R18拿掉,输出就正常了
     2.两个LM258   N4A和N4B的作用是什么呢?
     3.当DAC输出2.0V~4.096V时,PNP三极管V21 S9012是出于开关状态还是放大状态?

PS.纯新手,底子薄,用tina仿真也得不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A:
仿真的时候可以先一部分一部分的仿真,没问题了再进行组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