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真的不能用!?

楼主(2018-07-14):
昨天炸的,也听说过尽量不用钽电容,是国产的伪劣货还是真的不能用,以前也出现过运行一周烧掉的,但昨天这个是才上电一至两分钟就直接炸掉的,估计是下面板子有点问题,但不至于这么快就挂掉吧?各位看官对此有何见解?

网友A:
耐压不够

网友B:
看你用在哪,我们除了一次耐压值焊错了其他产品就没有炸过钽电容。还有你是不是把电容正负极搞反了。

楼主:
50V的耐压值我们用在了16V上,应该不是耐压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在哪,我们除了一次耐压值焊错了其他产品就没有炸过钽电容。还有你是不是把电容正负极搞反了。 ...

这个还真没有,有标记这边是正极,和电解电容反着(有标记的是负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有,有标记这边是正极,和电解电容反着(有标记的是负极) ...

你应用场合是什么样子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V的耐压值我们用在了16V上,应该不是耐压不够吧

你这个钽电容容量是多少的?还有,电源是怎么供电的?纹波大不大?

网友C:
要看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用场合是什么样子的,电路图贴出来看看

额,电路在公司电脑上,贴出来不大合适吧;之前也有一款产品电源部分本应该用电解电容的,不知怎么想的居然也是用的这种胆电容,结果在山上连续运行了一个星期也是烧掉胆电容,也听别人说过不太好用这个电容,所以我才来向各位大大请教下,是场合用的不对还是它本身就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钽电容容量是多少的?还有,电源是怎么供电的?纹波大不大?

容量现在记不太清,炸掉这个是直接接在电源稳压芯片后端的,稳压芯片也挂了,像是前端输入短路造成瞬间输入过大炸掉,不过也还不确定

楼主: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您觉得这种胆电容适合用在哪儿?电源滤波应该是不太适用的吧?

网友D:
以前也烧过钽电容,然后以为自己焊接反了,看了看,没问题,然后估计是质量问题,12V的电压钽电容耐压50V,但是就出这一个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也烧过钽电容,然后以为自己焊接反了,看了看,没问题,然后估计是质量问题,12V的电压钽电容耐压50V, ...

是啊,就是这种情况,同感

网友E: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

另,正负极焊反,(如果低耐压遇到高电压)很快就冒烟了

网友F:
短路,冒烟起大的电弧

网友G:
电压在高,容量小照样爆,抽干,你懂吧,反复抽,是马也会累死,能用50V耐压,也是很贵了,要控制成本也就是降低容量了

网友H:
钽电容一般用在精密电路,而且容量普遍很小,适合虑高频波,像你这种纹波比较大的地方最好用铝电解,

网友I:
用的多少钱一颗的

网友J:
有可能是你前级的电源没有处理好,有浪涌高压过来,钽电容ESR很小

网友K:
钽电容虽然等效ESR非常低,但是不证明其能够通过很大的脉动电流就是所谓的链波电流。其实钽电容对链波电流值非常敏感,各个品牌差异非常大。具体的你可以去查各厂家的详细规格书。
正常情况,在一般高频滤波什么环境是非常安全的,但一旦每次充放电的链波电流超过其极限,很快就烧毁。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容易通过把同等容量的钽电容去取代反激式开关电源的输出储能电容进行测试,假定耐压2倍以上,在输出某个功率以下时候,钽电容不但表现出色,而且绝对不会有烧毁的风险,妥妥的。
当输出电流超过某个值,很快钽电容就烧毁了,这里比如KEMET,最低ESR只有4mΩ,链波电流高达7A。
而它的同胞AVX的TJC系列,钽聚合物电容,ESR高达40mΩ,链波电流只有区区1A。用这个你会发现很快就可以烧毁它。

楼主:
引用 网友K:
钽电容虽然等效ESR非常低,但是不证明其能够通过很大的脉动电流就是所谓的链波电流。其实钽电容对链波电流 ...

专家啊,说的很详细

网友L:
20楼的想法,是可能的,还有就是电源纹波太大了,钽电容扛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

另,正负极焊反,很快就冒烟了

很快?耐压够,应该不会吧,之前我就焊反过,在信号处理上的,只发现不能工作,然后找到焊反掉,也没冒烟,就是这个标记和一般的反着来(有标记的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冒烟起大的电弧

还伴随着鞭**声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压在高,容量小照样爆,抽干,你懂吧,反复抽,是马也会累死,能用50V耐压,也是很贵了,要控制成本也就 ...

是啊,还是老老实实用电解电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钽电容一般用在精密电路,而且容量普遍很小,适合虑高频波,像你这种纹波比较大的地方最好用铝电解, ...

是的,我看在数字电路里信号处理电路中就有很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质量,质量,还是质量

另,正负极焊反,很快就冒烟了

我公司钽电容正负极焊反,居然用了两个多月才发现,没有冒烟,软件工程师戏说他每天抱着定时炸*调程序
我想可能是25V的钽电容用在3.3V电路上,才没炸。
也请高手们分析一下没炸的真正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的多少钱一颗的

去年买的了,现在得找采购翻记录,费那个劲,直接换电解

网友M:
多大容量的钽电容?

网友N:
我也被炸的不敢用了,体积要求,用不了电解,用了贴片陶瓷代替。一般插拔接插件或者通电瞬间爆炸。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也被炸的不敢用了,体积要求,用不了电解,用了贴片陶瓷代替。一般插拔接插件或者通电瞬间爆炸。 ...

容量大很容易炸,尤其在低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公司钽电容正负极焊反,居然用了两个多月才发现,没有冒烟,软件工程师戏说他每天抱着定时炸*调程序{: ...

所以搞软件的要想好好的,还是要涉猎下电路安全知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可能是你前级的电源没有处理好,有浪涌高压过来,钽电容ESR很小

这个倒是真的,可能前级稳压芯片穿了,导致直接加给这个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大容量的钽电容?

227/35V,也就是220UF,抱歉我上面说成50V去了,记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我公司钽电容正负极焊反,居然用了两个多月才发现,没有冒烟,软件工程师戏说他每天抱着定时炸*调程序{: ...

没炸的,可能耐压较大,工作电压较低

网友M:
引用 楼主:
227/35V,也就是220UF,抱歉我上面说成50V去了,记错了

220uF 还是用电解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快?耐压够,应该不会吧,之前我就焊反过,在信号处理上的,只发现不能工作,然后找到焊反掉,也没冒烟 ...

耐压够的情况不在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被炸的不敢用了,体积要求,用不了电解,用了贴片陶瓷代替。一般插拔接插件或者通电瞬间爆炸。 ...

瓷片电容安全吗?就见灭弧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220uF 还是用电解吧

是啊,还是用电解吧,但有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耐压够的情况不在这个范围

是的,只要耐压够,只管上,没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还是用电解吧,但有占空间

我的理解:电容尽量用个儿大的,220UF/35v用封装最大的,保险一些。但是体积大了,焊接又是个问题,焊接不好的话,应力没有消除,通电就炸。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在数字电路里信号处理电路中就有很多

多炸炸就好了,以前我下车间的查看的时候,经常发现他们是带电测试的,时不时来一**,可怜我的小心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电容尽量用个儿大的,220UF/35v用封装最大的,保险一些。但是体积大了,焊接又是个问题,焊接 ...

应力会导致这么严重的问题?那算是很严重了

网友O:
先把钽写对了再说

网友N:
引用 楼主:
瓷片电容安全吗?就见灭弧用过

没见炸过,比钽电容和电解电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先把钽写对了再说

哈哈,恩,注重细节,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炸炸就好了,以前我下车间的查看的时候,经常发现他们是带电测试的,时不时来一**,可怜我的小心脏 ...

对,经历过的人就会注意了,相反没见炸过的,你和他说他还不太相信,让他自己感受下,下次就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见炸过,比钽电容和电解电容安全

但陶瓷电容好像不太常用,容量太小了,虽然它耐压高,在电源里倒是会看到

网友N:
引用 楼主:
但陶瓷电容好像不太常用,容量太小了,虽然它耐压高,在电源里倒是会看到 ...

有100uf的2220封装,50v耐压,也够了

网友P:
21的回答很详细,很全面的啊,个人觉得就是纹波的问题,可以拿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Q:
有些电容质量不好,实际的耐压并不能达到标称的耐压,另外就是有可能上电瞬间过冲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21的回答很详细,很全面的啊,个人觉得就是纹波的问题,可以拿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

换独石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有些电容质量不好,实际的耐压并不能达到标称的耐压,另外就是有可能上电瞬间过冲太多。 ...

就是有国产的伪劣电容,35V耐压,其实可能就20多

网友P:
问题解决了吗,不会爆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问题解决了吗,不会爆炸啦

独石和铝电解都可以

网友R:
接反了把。没见过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接反了把。没见过炸的

请看楼上各位大大的解析,确实会

网友S:
也用过  也炸过,原因为SB焊接工把电容焊反了,不过也不是上电立即炸,也是一分钟左右炸了

网友T:
首先这个电容不像是50V耐压的。
然后这么小的体积做到50V容量应该很小。用几个瓷片电容耐压高点,没有正负极。
电源的前边加个TVS保护一下,看这样子是电源坏了导致后级电压升高烧毁电容。

网友T:
引用 楼主:
很快?耐压够,应该不会吧,之前我就焊反过,在信号处理上的,只发现不能工作,然后找到焊反掉,也没冒烟 ...

反了上电时间长了也会烧

网友T:
引用 网友M:
我公司钽电容正负极焊反,居然用了两个多月才发现,没有冒烟,软件工程师戏说他每天抱着定时炸*调程序{: ...

焊反了电路工作无异常吗?怎么还能用2个月,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也用过  也炸过,原因为SB焊接工把电容焊反了,不过也不是上电立即炸,也是一分钟左右炸了 ...

帖子开头图就是立即炸,一上电就放**,电源出了故障,冲击大,直接炸

楼主:
引用 网友S:
也用过  也炸过,原因为SB焊接工把电容焊反了,不过也不是上电立即炸,也是一分钟左右炸了 ...

唉,都有疏忽的时候,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T:
首先这个电容不像是50V耐压的。
然后这么小的体积做到50V容量应该很小。用几个瓷片电容耐压高点,没有正负 ...

嗯,电源坏了,导致过冲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请看楼上各位大大的解析,确实会

用错了炸,和质量差炸是两回事。

网友U:
质量不行买到假货呗,用固态贴片也行啊

网友V:
字都读不准,钽(tan)电容,t-an  tan

楼主:
引用 网友V:
字都读不准,钽(tan)电容,t-an  tan

现已改,多谢提醒!

网友W(2018-08-13):
钽电容的质量差异比较大,耐压余量少。我们曾经做一批做得蛮好的,后来可能供应商的问题,同样耐压是16付的,爆了好多,应急情况下用铝电容代替,从未爆过。说明质量很有问题,如果能不用尽量不用,要用得耐压余量得很大,加大一倍。

网友X:
钽电容在板子上时刻提心吊胆的,炸过一次就有心理阴影了,直接是一团火,搞不好连房子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