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芯片(AOZ1017AI) EN引脚的设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8-07-14):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上电瞬间 ,电流直接由R35经过电容C15(0.1uf),此时EN端的电压为电源电压12V,大于4V,启动缓启动程序(A soft start process begins when the input voltage rises to 4.0V and voltage on EN pin is HIGH. In the soft start process, the output voltage is typically ramped to regulation voltage in 2.2ms. The 2.2ms soft start time is set internally.)   当电容充电到13K与4.7K的分压值时(3.2V),此时缓启动已经完成。EN脚的电压已经小于了4V,不需要缓启动。

网友A:
13K4.7K组成分压,EN最大电压2V就可以了。这里明显是为了限制电压值不过高。
C15因为加了电阻分压,可以理解为抗干扰。EN只需要直流电平变化,加C15防止干扰进入EN引脚。

网友B:
你都不仔细看手册啊
en说明手册都有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