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TVS管怎么用

楼主(2018-07-14):
我在电源电压3.3V两端接了一个3.6V的单向TVS管,本意是想如果雷击浪涌来的时候,
电压保持在3.6V以内,而平时正常工作时又能不起作用。但是我接了单向TVS管后,
在正常情况下,电压慢慢的下降了,降到了2V以下,这是为什么?是我线路有问题,TVS管不能这样用嘛?还是不小心接错了?

网友A:
查下你的TⅤ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你的TⅤS数据。

比如哪些参数?会影响我电源电压?

网友B:
TVS管的这几个参数,最小击穿电压VBR,额定反向切断电压VRWM,和最大钳位电压VC。。。。

你是不是接反了,TVS管要反接在电路中,像稳压管一样。。。

网友A:
Tvs特性并不理想。

网友C:
你接反了

网友D:
是不是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