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休眠工作电流有多大?

楼主:
用10欧姆电阻,串联单片机vcc引脚和电源正极,单片机休眠下,测量10欧姆电阻两端的电压为20mv左右,即工作电流有2ma大,个人认为2ma这个电流太大了。
电路原理图如下:

单片机的外设:为四个端口控制的PNP三极管做电源(此电源vcc6.0和vcc为同一个)的通断开关,RA4控制12864LCD的电源,RE1,RE2控制两个运算放大器的电源,RC5为控制蓝牙模块电源
其中单片机休眠运行下,并关闭了四个端口设为所控制的外设(三极管),并测量四个三极管的输出端有1.95v ,1v,0.9v,0.5v。

单片机已将各端口设置为输入,并上拉
       TRISC=0XFF;                           //端口输入
       TRISD=0XFF;
       TRISEbits.TRISE0=1;
       TRISEbits.TRISE1=1;
       TRISEbits.TRISE2=1;
       TRISA=0XFF;
       TRISB=0XFF;
       OPTION_REGbits.nWPUEN=0;   //内部上拉
       WPUA=0XFF;                           //使能A端口上拉
       WPUB=0XFF;                           //使能B端口上拉
       WPUC=0XFF;                           //使能C端口上拉
       WPUD=0XFF;                          //使能D端口上拉
       PORTB=PORTB;
       SLEEP();   //休眠
       NOP();     //不做任何处理
       NOP();     //唤醒

$(P9%BBQ}B_Y[G~XR$E7{MC.png (33.76 KB )

网友A(2018-07-18):
PIC做到uA级没问题的,低CLK(内部32K)运行都在uA级的,这个跟你电路有关系,IO不一定配成输入就是最好的引脚配置,有的配成低电平更好。另测电流直接用电流挡就可以了。。uA级略好得万用表都能测到吧

网友B:
单片机本身休眠状态只有几uA,我们设计的在2M频率下工作只有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