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mfgtool 烧写eMMC 停在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楼主(2018-07-14):
自己做的板子,用MfgTool工具下载时候,Uboot下成功识别eMMC ,启动内核后出现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然后没有反应了,怎么回事?麻烦大神帮忙分析下,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哪里配置问题?
下面是启动信息:

U-Boot 2015.04imx_v2015.04_4.1.15_1.2.0_ga+gede7538 (Jul 11 2018 - 21:35:44)

CPU:   Freescale i.MX6Q rev1.5 at 792 MHz
CPU:   Temperature 42 C
Reset cause: POR
Board: MX6-SabreSD
I2C:   ready
DRAM:  2 GiB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switch to partitions #0, OK
mmc1(part 0) is current device
Net:   Phy 0 not found
PHY reset timed out
FEC [PRIME]
Error: FEC address not set.

Boot from USB for mfgtools
Use default environment for                              mfgtools
Run bootcmd_mfg: run mfgtool_args;bootz ${loadaddr} ${initrd_addr} ${fdt_addr};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Kernel image @ 0x12000000 [ 0x000000 - 0x6b40a0 ]
## Loading init Ramdisk from Legacy Image at 12c00000 ...
   Image Name:   fsl-image-mfgtool-initramfs-imx6
   Image Type:   ARM Linux RAMDisk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7565864 Bytes = 7.2 MiB
   Load Address: 00000000
   Entry Point:  00000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180000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18000000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18000000, end 1800da4b
No PMIC found!

Starting kernel ...
。。。
。。。
。。。
reg-fixed-voltage regulators:regulator@1: Failed to resolve vin-supply for usb_h1_vbus
imx_usb 2184200.usb: Can't register ci_hdrc platform device, err=-517
dhd_module_init in
input: gpio-keys as /devices/soc0/gpio-keys/input/input2
reg-fixed-voltage regulators:regulator@0: Failed to resolve vin-supply for usb_otg_vbus
rtc-pcf8563 0-0051: low voltage detected, date/time is not reliable.
rtc-pcf8563 0-0051: retrieved date/time is not valid.
rtc-pcf8563 0-0051: hctosys: unable to read the hardware clock
wm8962-supply: disabling
imx_usb 2184000.usb: Can't register ci_hdrc platform device, err=-517
usb_h1_vbus: disabling
usb_otg_vbus: disabling
reg-fixed-voltage regulators:regulator@1: Failed to resolve vin-supply for usb_h1_vbus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imx_usb 2184200.usb: Can't register ci_hdrc platform device, err=-517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436K (80baf000 - 80c1c000)
Starting UTP
uuc 0.5 [built Mar 12 2016 19:04:20]
UTP: Waiting for device to appear

网友A:
你的usb通讯有问题,用sd启动先试试和pc usb通讯的 或者拿你这套环境换个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usb通讯有问题,用sd启动先试试和pc usb通讯的 或者拿你这套环境换个板子试试 ...

现在板子只留了USB接口,没有预留SD接口,通过这个能确定OTG是什么问题吗?有什么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B(2018-11-23):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呢 我们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