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关于DCDC芯片的FB原理和程序控制反馈

楼主(2018-07-14):
我猜想:FB电压与Vref比较,有偏差时,脉宽会开始向负反馈改变;当偏差消失后,脉宽不再改变。
请问实际是这样的吗?我想通过单片机DAC输出加到FB脚,实现输出电压程序控制,这样做合理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实际的情况是一直在不停的调节脉冲宽度(微小的调节)

用程序主要是设计补偿网络的算法,例如PI,详细的可以上网搜索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B:
FB采样自输出,所以如果准备用单片机PWM代替FB,那么你必须要通过单片机对输出DC进行采样,然后经过PID运算给出结果,这样完全可行,好多电源其实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的情况是一直在不停的调节脉冲宽度(微小的调节)

用程序主要是设计补偿网络的算法,例如PI,详细的可 ...

懂了!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采样自输出,所以如果准备用单片机PWM代替FB,那么你必须要通过单片机对输出DC进行采样,然后经过PID运算 ...

谢谢指点
原来这是常用方法 感觉这种控制要认真调试,采样精度速度,PID参数,PWM频率应该都有很大影响了

网友C:
正确的做法是dac输出通过电阻连接到fb脚,做成加法电路,这时稳压还是靠dcdc芯片的内部来处理,速度比软件参与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的做法是dac输出通过电阻连接到fb脚,做成加法电路,这时稳压还是靠dcdc芯片的内部来处理,速度比软件 ...

这个办法好
谢谢指导!

网友D(2018-11-07):
你最后是怎么调节的,使用单片机直接输出电压到FB引脚吗,这种方法可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办法好
谢谢指导!

能加一下您的好友吗,想和您请教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最近我也在做这一块,我的QQ1129093828,跪谢大神指点

网友F(2020-05-08):
如图:

1(}W9B%A~OEU$KZO%)~PGPX.jpg (82.4 KB )

网友G(点评):
这个电路图,输出电压公式怎么推导?

网友H(2020-08-13):
路过的,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