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三极管做开关问题?

楼主(2018-07-14):
单片机某个引脚RC5,控制PNP型s8550三极管做5V电源开关,当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为什么三极管的集电极VC0还能输出0.5v—1.1v的电压(用万用表量),这种设计不合理?还是什么原因!!!

现在单片机输出一般接近VCC,所以D1完全可以省去。而3脚作为开关输出端,必须接一个合理大小的电阻,否则,任何PNP管的微弱漏电,甚至线路板漏电都可以导致VC0在管子截止时候,测量不为0。在静态功耗要求不高情况下,该电阻取10K这样,你绝不可能测量出截止时候的.5-1.1V电压。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的,电阻与二极管并联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的,电阻与二极管并联吧

我用的是串联

网友C:
如果高电平是5V,基极相当于悬空,三极管输出当然不确定了。
1、2脚加个电阻,或者去掉二极管。
如果高电平是3.3V,还是建议换NPN的电路

网友D:
怀疑是外部引入电压,你可以把输出端断开再测一下

网友E:
C8并联一个电阻试试

网友E:
电容C8的影响,加电阻进行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