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问题

楼主(2018-07-14):
单片机某个引脚RC5,控制PNP型s8550三极管做5V电源开关,当单片机引脚输出高电平时,为什么三极管的集电极VC0还能输出0.5v—1.1v的电压(用万用表量),这种设计不合理?还是什么原因!!!

xch
1,可能你的MCU工作电压低于5V. 2,C8 没有并联其他直流负载,一点漏电在万用表 内阻压降。一般万用表内阻10Mohm,漏电相当于50~110nA。

网友A:
ⅤCo接个下拉电阻。

网友B:
设计不合理的一个非门电路,你们觉得呢

网友C:
先不管设计是否合理,你总得先找找故障原因呀。
你把PNP三极管去掉,看看是否还有电压输出,你就明白道理了。

网友C:
你这个电路,肯定不合理,但是也可以工作的,二极管是多余的,不如改为EB结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D:
设计不合理

网友E:
1、如果MCU是5V工作,IO也能输出5V高电平,则二极管去掉。
2、万用表有10M欧内阻。
3、三极管截止也会有一点点漏电流。

网友F(2025-01-04):
c8无放点回路

网友G:
不用猜,你的单片机IO是3.3V输出的,这样的都是再用一个NPN去控制PNP的基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