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2864LCD,各端口电压问题

楼主(2018-07-14):
目前用单片机(PIC系列)做一小项目,用到了12864LCD,为了实现低功耗的要求,将单片机各端口都设置为输入和上拉模式。
(已将LCD的电源断开,即LCD的VCC悬空)     发现:与lcd相连的端口(RS,RW,E,及8位数据口、RST),电压并不是VCC(5V),即这些端口是被LCD拉低至了,其中LCD的VCC有1.95v,  RS,RW,E这三个约2.5v左右,其余为2v左右,这样就导致单片机的许多端口处于悬浮电位,休眠下工作电流较大。

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求教大神

网友A(2020-06-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