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使用方法

楼主(2018-07-14):
新手求求老司机们分享一下12864液晶的经验;比如说怎么关闭汉字字库???

网友A:
没听说有可以关闭字库的。你不用字库就可以阿。
或者换个不带字库的,价格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有可以关闭字库的。你不用字库就可以阿。
或者换个不带字库的,价格还更便宜 ...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12864 是个标准分辨率型屏,  可能有好多种芯片支持这个分辨率,  所以程序也需要对照控制芯片.
关于汉字库, 一般都是扩展从 80~FF 的区间, 你不要汉字就不要用这个范围的字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