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例程中大量使用“clr_xxx,set_xxx"指令,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2018-07-14):
例如: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P12_Quasi_Mode;               //For GPIO1 output,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GPIO INIT"
  InitialUART0_Timer1(115200);
  Enable_ADC_BandGap;             //Find in "Function_define.h" - "ADC INIT"
  while(1)
    {
   clr_ADCF;
   set_ADCS;                 // Each time ADC start trig signal
      while(ADCF == 0);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H);
   printf ("\n Value = 0x%bx",ADCRL);
   clr_GPIO1;
//   Timer0_Delay1ms(100);
   set_GPIO1;
    }
}
我在C51库中也找不类似的写法,一般都是写成:
ADCF = 0;
ADCS = 1;
请问 clr_xxx, 是在哪里定义的呢?还是C51默认的写法。如果是,类似的写法还有哪些呢?

网友A:
//**** ADCCON0        EAH ****
#define set_ADCF    ADCF     = 1
#define set_ADCS    ADCS     = 1
#define set_ETGSEL1 ETGSEL1  = 1
#define set_ETGSEL0 ETGSEL0  = 1
#define set_ADCHS3  ADCHS3   = 1
#define set_ADCHS2  ADCHS2   = 1
#define set_ADCHS1  ADCHS1   = 1
#define set_ADCHS0  ADCHS0   = 1

宏定义在:SFR_Macro.h

楼主:
谢谢!找到了。新唐大量的定义了常用设置,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B:
在头文件里,你那几个头文件都看看。

网友C:
楼主不关注头文件?

网友C:
你看到的例子,不是引用了好几个头文件,就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关注头文件?

惭愧,老朽正在从ASM转型到C中.

网友D:
用汇编的都是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