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DIY】太阳能GPS坐标记录器

楼主(2018-07-14):
由于一个项目中需要采集GPS坐标信息,就想利用已有材料做一个简易的坐标采集装置。手头又正好有太阳能电池板,就索性加上了太阳能充电的功能。

【选型】

由于Arduino比较简单,所以就选择Arduino平台作为主控。20mA/5v。

需要显示的信息也比较少,主要是GPS坐标和时间、航速信息。所以用LCD1602即可,为了编码方便,用的是转成串口输入的LCD模块。20~80mA/5v。

GPS模块先找的最普遍的ublox m6n,定位精度水平5m以内吧,不是太高,所以后续换成了M8N,输出解析上略有区别(下文中均是按照ublox m6n进行解析),但是都是Uart接口,160mA/5v。

TF卡模块,用来存储坐标信息,20mA/5v。

算了下,上面的所有装置电流200mA/5v,户外连续工作十小时计算,需要5V,2000mAh的电能一节3.7V,2600mAh的锂电池差不多满足需求。

这里只是做验证,就把闲置3.6V,380mAh的Li-Ge电池拿来用了,后续只需要调一下电压就可以换别的锂电池了。

太阳能模块是200mA/1.5v的模块,其实阳光好直晒的时候电压更高(测量太阳能电池板输出必须带负载测量,不能空载),带负载能力更强。采用两块串联,提高整体输出电压。

因为太阳能模块输出随光照情况变化大,所以需要能自动升降压的稳压模块,LM2596S模块可以满足,效率在90%以上,于是采用。

另外增加两个按键,主要用于LCD显示内容切换以及记录坐标按钮。

【列下材料】:

太阳能电池板 3v/200mA *2

充电电池 3.7V 380mv

LM2596s可调升降压稳压模块

Arduino

Ublox M6N模块(GPS信号接收),3.3V/5V,70mA,uart接口。

LCD1602液晶屏,5V,背光开启20mA,无背光时uA级别耗电可忽略,uart接口。

TF卡模块,SPI接口,5V/0.2~200mA,典型工作80mA。

5V升压稳压模块

其他电子耗材

由于不是专业电子出生,电路方面知识欠缺,在设计充放电功能时纠结了很久,主要是电压转换方式的选取,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随光照条件变化,而且不能逆流,所以在太阳能电池无光不工作的时候保证电池不能反向输出至太阳能板,于是在电池的充电端加了整流二极管,副作用是压降0.7v(其实LM2596S模块也带有防逆流功能)。

【电路设计】:

略。。。比较简单就不画电路图了,说下模块连线。

1602LCD为I2C总线:

1602模块的SDA连接arduino的A4

SCL连接arduino的A5

ublox模块为uart总线,因为我们不需要控制ublox模块,只需从ublox模块读取信息,因而只用连接ublox的Tx:

ublox的Tx连接到arduino的Rx(引脚D0)

TF卡模块为SPI总线:

TF卡模块的SS连接Arduino的引脚D10

MOSI------>D11

MISO------>D12

SCLK------->D13

另外用到的两个按键:

记录键----->D8

翻页键----->D9

如下成品效果图:

图1 成品图

图2 经纬度显示

图3 速度、时间显示

代码和详细介绍见原文链接【http://www.straka.cn/blog/solar_gps_recorder/】

楼主:
吐槽下, 21ic的发帖编辑控件代码粘贴有bug,试了很多次都出现格式错误,只能少贴点代码了

网友A:
有没有更低功耗的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更低功耗的GPS模块?

手机上用的那种模块有,就是不方便DIY组装,ublox也可以根据业务需求调整工作模式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吐槽下, 21ic的发帖编辑控件代码粘贴有bug,试了很多次都出现格式错误,只能少贴点代码了 ...

到21ic发展大家谈 发个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21ic发展大家谈 发个帖吧

恩,发了几个帖子才发现问题还不少

网友C:
LM2596明明是降压芯片,怎么会适合用在太阳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596明明是降压芯片,怎么会适合用在太阳能、、、

我是想着它可以升降压和稳压,而太阳能的电压不稳,有时候会低于目标电压,所以用的,,,,所以应该用什么合适?

网友C:
LM2596不能升压的。
找找TI官网,有专用于太阳能的电源芯片。

网友D:
了解一下     之前还有想做个!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2596不能升压的。
找找TI官网,有专用于太阳能的电源芯片。

恩,谢谢,我应该弄混了

网友E:
楼主有改进的版本嘛,这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改进的版本嘛,这是个好东西啊

没有额,因为当时用来采集无偏移的GPS坐标然后画地图上,这个已经够用了,所以就没再改进了

网友F:
以文本方式粘贴代码。

恩,就是比较麻烦,还是原博客友好些

网友F(2018-08-24):
这么高级。如果知道经纬度和日期就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G:
您好我是无线电杂志的小编,我们觉得您的创意十分的好,如果您想在杂志上分享您的创意,方便的时候请联系我。我的QQ是260534978,手机微信是15510676333.
期待着您的好消息,感谢支持!

网友H(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