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降压

楼主(2018-07-15):
(无正文)

网友A:
难道你的电源电路只有电压要求,没有其它要求?
电流多少?精度如何?纹波如何?
啥要求都没有,别人的回答有意义么?

楼主:
哦哦,失误失误,谢谢提醒,使用7805和7905,输出电流为1A左右,纹波尽可能减小,要保证电源的稳定性较好。

楼主:
干电池供直流电,作为输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的电源电路只有电压要求,没有其它要求?
电流多少?精度如何?纹波如何?
啥要求都没有,别人的回答 ...

要求我补充在下面了,大佬可以帮忙解答吗

网友A:
正负5V都需要1A吗?
7805和7905是无法满足的。
+5V,可以考虑DC/DC,先输出6V左右,然后大电流的LDO输出到5V。
-5V,也得DC/DC反向输出-7.5V,再7905输出-5V,不过得加很大的散热片了。
如果纹波要求不高,直接DC/DC,再加LC滤波即可。
凡事不能一味追求高性能,适用即可。

网友A:
负电源的LDO,似乎很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电源的LDO,似乎很少见的。

的确很少见,但是的确有这个要求

楼主:
这个电路能够实现+-5V,但是输入必须是双电源,而且纹波较大,请问有什么改进的办法吗,或者说,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A:
谁说7805、7905纹波大?这些集成三端稳压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B:
直流输入搞正负输出,那只有9楼那样,抬压实现比较好,电路中的地实际上对真实的地有一个压降的。

网友C:
或者max774 也可以

网友D:
用一个降压开关型DC-DC,然后接成输出+-5V,再各经过一级LC滤波,一般应用就可以满足要求,输出1A完全没问题。

楼主:
现在电路改成了这样,单电源输入就可以实现,各位大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会去了解这两块芯片,但是本次作业要求使用7805和7905

网友E:
散热片加大些,或者风扇,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电路改成了这样,单电源输入就可以实现,各位大佬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

这个负电压就不对了,+8V做参考电压的-5V, 实际对地是 +3V

楼主(点评):
-5V的地实际是接的8V的正端,等于直接给7905输入了一个负电压。

网友F:
1A的输出电流不行。小电流还是可以的。见下图:

网友G(点评):
此图是异想天开!…不踏实学习!想抄袭!走捷径! 这不:“盲人摸象”了!…

楼主(点评):
对,输出电流偏小,达不到1A,但是你这个电路我有点看不懂,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

楼主:
这个电路能用,但是输出电流偏小,只有0.5A左右,请问怎样可以提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能用,但是输出电流偏小,只有0.5A左右,请问怎样可以提高?

这电路不对的,18楼都给你分析过了

+—5v不是共地,不存在3V压降的说法,是直接给7905一个-8V的输入电压,—8V实际的“地“只是输入电源的正极。

网友I:
7805电流到不了1A

网友A:
还以为是真的需求,原来是做作业,懒得理你了,估计你的老师也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