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P6.0adc采样值值不是0就是1

楼主(2018-07-15):
四通道采集,其他通道可以,P6.0采集结果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1,是不是我手里的板子有问题,还是说这个通道不同于其他通道,需要特殊配置?
#include <msp430.h>
#define   Num_of_Results   8
volatile unsigned int A0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1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2results[Num_of_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3results[Num_of_Results];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6DIR = 0x00;
     P6SEL = 0x0F;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3;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保持32个周期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CTL2 |= ADC12RES_3;                  //12位  13个时钟  DOC 1Mhz     4.2915*10e-5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                 // ref+=AVcc, channel = A2
     ADC12MCTL3 = ADC12INCH_3+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end seq.
     ADC12IE = 0x08;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n - software trigger
     _EINT();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unsigned char a;
  static unsigned int index = 0;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 Vector 12:  ADC12IFG3
    A0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dianya
    A1results[index] =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2results[index] =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3results[index]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ndex++;                                // Increment results index, modulo; Set Breakpoint1 here

    if (index == 8)
    {
      (index = 0);
    }
}
}

网友A:
P6.0和其他adc通道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
你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B:
这个不需要特殊的配置,就是普通的ADC通道,可以在看看这个通道的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