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差分信号和伪差分信号的区别--by TI E2E

楼主(2018-07-15):
伪差分,是一个学术名词,信号连接方式减小了噪声,并允许在仪器放大器的共模电压范围内与浮动信号连接。
在伪差分模式下,信号与输入的正端连接,信号的参考地与输入的负端连接。伪差分输入减小了信号源与设备的参考地电位(地环流)不同所造成的影响,这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伪差分输入与差分输入在减小地环流和噪声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方面在于,差分输入模式下,负端输入是随时间变化的,而在伪差分模式下,负端输入一定仅仅是一个参考。描述伪差分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输入仅仅在打破地的环流这个意义上是差分的,而参考信号(负端输入)不是作为传递信号的,而仅仅是为信号(正端输入)提供一个直流参考点

网友A:
伪差分输入减小了信号源与设备的参考地电位(地环流)不同所造成的影响,这提高了测量的精度。

楼主:
真差分信号指的是同相端和反相端各自加了一个幅值相同,相位相反的信号。
伪差分指的是反相端参考,同相端接信号。所以伪差分和差分的区别在于,伪差分的反相端输入是个参考,而差分的反相端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信号。

网友B:
伪差分输入与差分输入在减小地环流和噪声方面是非常相似的,不同的方面在于,差分输入模式下,负端输入是随时间变化的,而在伪差分模式下,负端输入一定仅仅是一个参考。

网友C:
伪差分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输入仅仅在打破地的环流这个意义上是差分的,而参考信号(负端输入)不是作为传递信号的,而仅仅是为信号(正端输入)提供一个直流参考点

网友C:
这方面的资料的我下去好好找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