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恳求输出变化范围与负载电阻的关系的问题

楼主(2018-07-15):
十分不解,输出变化小和负载的大小有关系吗?难道是为了维持输出电流?求高人解惑

网友A:
这本书是教人看datashee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是教人看datasheet的?

不是一本电子学方面的基础书籍,霍洛维滋的电子学第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是教人看datasheet的?

不过大多数都是给出结果,不给过程,所以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是教人看datasheet的?

不过阁下您好像没有说明为什么输出变化小负载电阻就要小于允许值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书是教人看datasheet的?

不知能否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阁下您好像没有说明为什么输出变化小负载电阻就要小于允许值这个问题 ...

它这个结论,是根据沙发楼层第二图给出的。运放内部的限流电路导致运放输出电流有个最大值限制,所以负载电阻变小,输出电压摆幅也变小。

限流电路就是这部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这个结论,是根据沙发楼层第二图给出的。运放内部的限流电路导致运放输出电流有个最大值限制,所以负载 ...

了解了,原来是电阻决定了这里的电压摆幅,我之前都搞反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