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具有冷端补偿的远程隔离式热电偶变送电路图

楼主(2018-07-15):
具有冷端补偿的远程隔离式热电偶变送电路图

如图所示为由ISO102与XTR101、运放、隔离电源构成的具有冷端补偿的远程隔离式热电偶变送电路。该电路由四部分组成:电流环路放大器XTR101、隔离放大器ISO102、运算放大器OPA27和隔离电源PWS725A。采用J型热电偶在现场检测温度,将温度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入XTR101,由 XTR101放大并变换为4~20mA电流输出,经过双绞线传输,输入运放OPA27。运放OPA27将输入的电流信号转换为-1~-5V的电压信号,再由另一个OPA27反相放大后输入ISO102,经ISO102隔离放大后输出,其中500Ω电位器用于调节失调电压,5kΩ电位器用于调节增益。隔离电源PWS725A为隔离放大器ISO102的原边与副边分别提供电源。该电路的特点是J型热电偶检测温度的现场及传输放大过程与处理及控制电路隔离,提高了长距离传输信号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
具有冷端补偿的远程隔离式热电偶变送电路图

网友A:
采用J型热电偶在现场检测温度,将温度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输入XTR101,由 XTR101放大并变换为4~20mA电流输出,经过双绞线传输,输入运放OPA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