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ISO120/121的信号与电源的基本连接电路图

楼主(2018-07-15):
ISO120/121的信号与电源的基本连接电路图

如图所示为ISO120/121的信号与电源的基本连接电路。每一个电源端都必须有一个1μF钽电容作为旁路滤波器,印刷电路板布局时应尽可能将旁路电容靠近芯片放置。在设计印刷电路板布线时,所有“地”尽可能独立走线接到一个公共端,即采用“一点接地”。在噪声环境中应用时,为了防止噪声窜入敏感的信号地,在设计印刷电路板布线时应为信号的输入公共端和输出公共端提供一个高阻区域。信号公共端必须为偏流提供一条返回地的通路,这个通路的电平应维持在±1V地电平之上。Sense脚必须与VOUT脚相连接或接到远端负载上,以消除由于长导线传输引起电压降造成的误差。C1H脚和C2H脚外接积分电容器,连接到内部积分电路求和节点,很容易拾取外界干扰,因此在设计印刷电路板布线时,对于这些敏感点采用“地”作为保护环将之包围,以达到抗干扰目的。

网友A:
每一个电源端都必须有一个1μF钽电容作为旁路滤波器,这个电容是不是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