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ANOpen报文类型

楼主(2018-07-15):
CANOpen应用层协议细化了CAN总线协议中关于标识符的定义。定义标准报文的11比特标识符中高4比特为功能码,后7比特为节点号,重命名为通讯对象标识符(COB-ID)。
功能码将所有的报文分为7个优先级,按照优先级从高至低依次为:网络命令报文(NMT)、同步报文(SYNC)、紧急报文(EMERGENCY)、时间戳(TIME)、过程数据对象(PDO)、服务数据对象(SDO)、节点状态报文(NMT Err Control)

7位的节点号则表明CANOpen网络最多可支持127个节点共存(0号节点为主站),下表给出了各报文的COB-ID范围。

楼主:
MNT命令为最高优先级报文,由CANOpen主站发出,用以更改从节点的运行状态。

SYNC报文定期由CANOpen主站发出,所有的同步PDO根据SYNC报文发送。

EMERGENCY报文由出现紧急状态的从节点发出,任何具备紧急事件监控与处理能力的节点会接收并处理紧急报文。

TIME报文由CANOpen主站发出,用于同步所有从站的内部时钟。

PDO分为4对发送和接收PDO,每一个节点默认拥有4对发送PDO和接收PDO,用于过程数据传递。

SDO分为发送SDO和接收SDO,用于读写对象字典。

MT Error Control报文由从节点发出,用以监视从节点的运行状态。

楼主:
在def.h中用代码表述了各种报文的功能码
#define NMT                0x0        //网络命令报文
#define SYNC                0x1        //同步报文
#define TIME_STAMP        0x2        //时间报文
#define PDO1tx                0x3        //过程数据对象1发送报文
#define PDO1rx                0x4        //过程数据对象1接收报文
#define PDO2tx                0x5        //过程数据对象2发送报文
#define PDO2rx                0x6        //过程数据对象2接收报文
#define PDO3tx                0x7        //过程数据对象3发送报文
#define PDO3rx                0x8        //过程数据对象3接收报文
#define PDO4tx                0x9        //过程数据对象4发送报文
#define PDO4rx                0xA        //过程数据对象4接收报文
#define SDOtx                0xB        //服务数据对象接收报文
#define SDOrx                0xC        //服务数据对象发送报文
#define NODE_GUARD        0xE        //节点守护报文
#define LSS                    0xF        //层配置服务报文

楼主:
在移植CANOpen时,CAN总线接收到报文后要调用CANOpen提供的接口canDispatch根据功能码进行报文处理,在states.c中定义了canDispatch函数
<code class="language-cpp">/* 定时事件触发处理函数 */
void canDispatch(CO_Data *d, Message *m)
{
    /* 取出cob_id */
    UNS16 cob_id = UNS16_LE(m->cob_id);

    /* 判断报文类型 */
    switch(cob_id >> 7)
    {
        /* 同步/紧急报文 */
        case SYNC:
            /* 同步报文COB-ID为0x80 */
            if(cob_id == 0x080)
            {
                /* 当前状态下允许同步报文,则进行处理 */
                if(d->CurrentCommunicationState.csSYNC)
                    proceedSYNC(d);
            }
            /* 紧急报文COB-ID为0x81-0xFF */
            else
            {
                /* 当前状态下允许紧急报文,则进行处理 */
                if(d->CurrentCommunicationState.csEmergency)
                    proceedEMCY(d,m);
            }
            break;

        /* 时间报文 */
        /* case TIME_STAMP: */

        /* PDO报文 */
        case PDO1tx:
        case PDO1rx:
        case PDO2tx:
        case PDO2rx:
        case PDO3tx:
        case PDO3rx:
        case PDO4tx:
        case PDO4rx:
            /* 当前状态下允许PDO报文,则进行处理 */
            if(d->CurrentCommunicationState.csPDO)
                proceedPDO(d,m);
            break;

        /* SDO报文 */
        case SDOtx:
        case SDOrx:
            /* 当前状态下允许SDO报文,则进行处理 */
            if(d->CurrentCommunicationState.csSDO)
                proceedSDO(d,m);
            break;

        /* 心跳/节点守护报文 */
        case NODE_GUARD:
            /* 当前状态下允许心跳/节点守护报文,则进行处理 */
            if(d->CurrentCommunicationState.csLifeGuard)
                proceedNODE_GUARD(d,m);
            break;

        /* 改变节点状态报文 */
        case NMT:
            /* 用于主站改变从站状态,所以从站才会收到 */
            if(*(d->iam_a_slave))
            {
                proceedNMTstateChange(d,m);
            }
            break;

#ifdef CO_ENABLE_LSS
        /* 层设置服务报文 */
        case LSS:
            if(!d->CurrentCommunicationState.csLSS)
                break;

            if((*(d->iam_a_slave)) && cob_id==MLSS_ADRESS)
            {
                proceedLSS_Slave(d,m);
            }
            else if(!(*(d->iam_a_slave)) && cob_id==SLSS_ADRESS)
            {
                proceedLSS_Master(d,m);
            }
            break;
#endif
    }
}
</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