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教,怎么系统找到某个模块的引脚

楼主(2018-07-15):
新手,请问什么文档可以查到引脚号,有时候看示例。我都很迷,输出的引脚为什么要连接这个?

网友A:
datasheet中有介绍吧

网友A:
Creator里分配引脚的时候,各个引脚会有显示

网友A:
最好在做原理图之前,先在Creator里做一个引脚的预分配,编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