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稳压芯片怎么选?

楼主(2018-07-15):
用f4做了个东西 ,引脚用了UART和键盘以及显示屏,现在做电源电路,这个稳压芯片怎么选?

网友A:
初学单片机,还是推荐采用拿来主义
等熟悉了硬件设计,再自己来设计

网友B:
可以一手抓软件,一手抓硬件,双管齐下,哈哈。。

网友C:
使用3V纽扣电池供电就行。

网友D:
但你用了键盘和显示屏,你还要考虑下他们的供电才行

网友E:
显示屏在3.3v可以工作,zigbee在3.3v也可以工作,矩阵扫描按键的电压好像是5V

网友F:
单片机开发板上好像没有电池供电部分啊

网友G:
电池供电部分可以外接。

网友H:
如果矩阵扫描按键必须5V的话,需要一个3V升压到5V的电路。

网友I:
我建议你看看这个矩阵扫描按键的电路图或者手册,或者问问卖家

网友I:
这个东西一般只是几个电阻和按键,没其他东西,一般是兼容3v的。

网友J:
如果按键也兼容3V,那就意味着可以用纽扣电池直接供电了?

网友K:
时间长了电池电压下降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L:
电池没电了肯定会影响,及时更换电池不就可以了

网友M:
强烈建议双电源方式,外部输入电源和3V纽扣电源,外部输入电源可以使用稳压5V电源然后使用AMS1117-3.3V稳压芯片降压

网友N:
电路使用稳压芯片手册提供的典型电路即可,按键扫描使用3V电压完全可以。

网友O:
个人觉得你最好先算一下你这个东东的最大总功率,确定你的电池能输出那么大的功率。

网友P:
纽扣电池的电流很小,你查看下数据手册,看能否使显示屏正常工作。

网友Q:
如果启动电流过大的话,对纽扣电池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R:
1117-3.3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S:
外接电源多少啊  lm2576也是经常的选择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外接电源多少啊  lm2576也是经常的选择

话说lm2576是转成5v的把

网友U:
lm2576有没有转成3.3的啊

网友V:
我可以肯定的说 有!LM2576系列提供有3.3V(-3.3)、5V(-5.0)、 12V(-12)、15V(-15)及可调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

网友:
USB供电吗,如果是4.5到6V供电的,可以参考ST的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W:
根据你的电压范围选择稳压器

网友X:
以78XX系列为例,78LXX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 100mA

网友Y:
一般选择3.3V供电

网友Z:
选择输入电压范围是3.5~4.2V

网友AA:
压差最好能控制在0.3V以下

网友AB:
- SOT23封装的贴片稳压芯片AMS1117

网友AC:
选芯片TL494

网友AD:
需要考虑输入电压的类型和范围

网友AE:
集成稳压芯片品种繁多

网友Z:
选择降压芯片甚至LDO都是可以的

网友AF:
如果大小有要求的话 就用AMS1117系列的吧

网友Y:
需要选择一个升降压芯片例如TPS63051

网友W:
考虑余量,一般在你的用电器的1.5倍左右

网友X:
78MXX系列最大输出电流为500mA

网友AE:
LDO稳压器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AD:
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网友AB:
很多的电源芯片可以选择的。

网友AA:
AMS1117-3.3

网友AG:
看楼主需要多少电流喽

网友AH:
要是普通的供电的就1117-3.3要是供ad采集的基准用的话就要选择专用的基准芯片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话说lm2576是转成5v的把

有很多规格的这种芯片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有很多规格的这种芯片

恩恩 我查了查 也明白了  谢谢

网友AI:
先看看板子上各模块需要多大的电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