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请教 ZML 9012 电子负载怎么测量电池容量

楼主(2018-07-15):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电池容量,设定放电电流,使电池放电,计算放电时间,看和标称值差别多少

网友B:
我记得美尔诺的电子负载是先进入恒流模式,设置放电电流,然后shift+battery进入放电截止电压设定,设置好放电截止电压,按on就可以。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或参考其它家的机器试试。流恒流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美尔诺的电子负载是先进入恒流模式,设置放电电流,然后shift+battery进入放电截止电压设定,设置好 ...

这个功能还可以

楼主:
试了没有用
还没有别的方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