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该MOSfet电路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2018-07-16):
阵列驱动方式见附件图片,不清晰可下载PDf文件浏览。(高边本征二极管画反了)
该电路高边和低边MOSFET均采用PWM驱动,
高边MOSFET A1导通,可同时驱动A1B1,A1B2,....A1B10。个人感觉原理上问题不大,疑问是:
低边MOSFET B1导通,这种情况下,A1,A2,.....A10可否同时导通呢。

楼主:
高边moSFET本征二极管方向画错了

网友A:
如果电源极性没有标错,A1~A10的S、D画反了。如果是想输入交流电,就少了一半MOS
  你的问题 就你提供的已有信息,答案是B1~B10可以全部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边MOSFET B1导通,这种情况下,B1,B2,.....B10可否同时导通呢。

可以。既可以单个导通,也可以若干个 ...

抱歉, 我描述错了,我的意思是低边B1导通,这种情况下,A1,A2...A10可否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极性没有标错,A1~A10的S、D画反了。如果是想输入交流电,就少了一半MOS
  你的问题 就你提供的已 ...

A1~A10时画反了
我的意思描述错了,抱歉。
低边MOSFET B1导通,这种情况下,A1,A2,.....A10可否同时导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描述错了,我的意思是低边B1导通,这种情况下,A1,A2...A10可否同时导通 ...

我的意思是低边B1导通,这种情况下,A1,A2...A10可否同时导通

可以。
B1~B10中有若干个导通,A1~A10中任意个均可同时导通。
这正是“阵列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低边B1导通,这种情况下,A1,A2...A10可否同时导通

可以。

谢谢,测试信息后期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