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CAN收发器IC

楼主(2018-07-16):
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国产的CAN收发器IC,要隔离型的

xch
http://www.rpsemi.com/index_73.aspx 预计年底上市

网友A:
IC 估计没有
不差钱 td301模块可以试试

网友B:
周立功 有款隔离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 估计没有
不差钱 td301模块可以试试

模块内的芯片是国产的吗?

网友C:
这种自己在后端加 光耦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块内的芯片是国产的吗?

看它的内部框图,内部应该使用的tja1040之类的收发器,再集成一个隔离电源

网友D:
国微有CAN收发器IC,之前有用过。不过不是你所要求的隔离型IC
想要隔离的话,需要再使用两个高速光耦(发送通道和接收通道各一个)

顺便安利个公众号“国产芯片818”,欢迎关注

网友E(2018-09-17):
引用 网友D:
国微有CAN收发器IC,之前有用过。不过不是你所要求的隔离型IC
想要隔离的话,需要再使用两个高速光 ...

国产的收发器具体什么型号?能不能写下

网友F:
用光耦就可以实现,电源也需要隔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收发器具体什么型号?能不能写下

SM1040和SM1050

网友G(2019-08-09):
隔离ISO1050 正在设计,年底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隔离ISO1050 正在设计,年底出来

质量等级多高,有军级的吗?

网友I(2021-06-28):
纳芯微有CAN收发器,隔离芯片等,我司代理纳芯微品牌可以加我微信13719034974

网友J:
可参考苏州纳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有数字隔离器和集成收发器的隔离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