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OTP单片机有关功耗控制的疑问

楼主(2018-07-16):
目前有个小项目用到OTP型的单片机SQ013L-SOP8,使用的是4T,32KHZ@5V,不带看门狗,实际的电源为2.8V(预计频率在20kHz左右)。主要是不能像FLASH那样反复擦写,不适宜实际测量功耗。

1.目前用的ICE-V3.01的仿真EVB板子,实际测量的电流为33.4mA@5V,猜测内部其它没有用的的IO在漏电,
我只用到了3个IO,是否有方法直接测量功耗?

2.关于功耗的控制:不用的IO口如何设置?   低电平,输入,开漏,这样可以吗?

3.SQ013L与HC18P010L,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SQ013L的datasheet写的很潦草,有些信息参考的HC18P010L的手册。

4.有关直流特性的数据:
SQL013L         Fosc=32KHz,4T,WDT @3V    工作电流=400uA
HC18P010L     Fcpu=32KHz,4T,WDT @3V    工作电流=7uA

这两个的数据相差好大?

网友A:
楼主工程发出来看看

网友B:
1、仿真不宜测量功耗,无参考性。
2、未用的IO口给一个固定状态就行,一般设为输出低,或者设为输入,只要不影响使用就好。
3、区别的话就是资源上的区别,这个你应该能看到。
4、这个功耗以实测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仿真不宜测量功耗,无参考性。
2、未用的IO口给一个固定状态就行,一般设为输出低,或者设为输入,只要 ...

十分感谢给出建议

楼主:
实际烧录后,不用的IO设置成“” 低电平,输入,开漏“,电流在230uA@2.8V,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烧录后,不用的IO设置成“” 低电平,输入,开漏“,电流在,供参考。

未用的IO  维持固定电平,不要浮空。光输入, 不开上下拉 是不对的

网友D:
@flybluefox 请问我的帖子哪里违规?

网友E:
SQ013L-SOP8,这类小众mcu的处理,手册没说的话问官方的技术支持,他们有经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Q013L-SOP8,这类小众mcu的处理,手册没说的话问官方的技术支持,他们有经验的。 ...

好的 感谢回复

网友F:
楼主这个芯片价格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芯片价格多少钱?

加下我QQ  1449251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