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以上两只三极管

楼主(2018-07-16):
(无正文)

楼主:
试过用两只A1SHB1焊上去后 通电后右边的马上烧掉。

网友A:
A1、A2 是贴片MOSFET,一个是2301,一个是2302。一个是N型一个是P型,肯定不能直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A2 是贴片MOSFET,一个是2301,一个是2302。一个是N型一个是P型,肯定不能直接互换 ...

那是不是应该是2301与2302比较合理呢

网友A:
你的图看不明白,无法回答

网友B:
CAD画电路图,第一次遇到。。。